楼主(2021-01-26):
触摸屏上选择电动机然后按钮操作,启动,停止
启动以后能看到是启动状态,
使用的是欧姆龙的plc,cp1h

网友A:
可以用W0.01之类的地址。
放个指示灯或者动态文字显示状态

楼主:
好的,我试试看

楼主:
一个车间使用一个触摸屏,配plc,80台电动机,在触摸屏上选择,按钮操作启停功能,

网友B:
没有实体的按钮吗?

网友C:
80个电机启动和停车都在屏上控制,估计你要做几个画面,不然按钮太小

楼主:
是在屏上选择,然后按钮操作启动,停止,运行状态要能在屏上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