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6):
在三菱中,我mov h51ac d0,在功能指令smov d0 k2 k2 d2 k2,怎么能传送过来,我第一个执行后d0的数据23068,已经超出范围了,往下就执行不了了。除非用M8168.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三菱中,我mov h51ac d0,在功能指令smov d0 k2 k2 d2 k2,怎么能传送过来,我第一个执行后d0的数据23068,已经超出范围了,往下就执行不了了。除非用M8168.
执行完mov h51ac d0,d0的数据23068
确定吗

网友B:
十六进制51AC换成十进制是20908,但是这个指令好像最大是9999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