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柜选择

楼主(2021-01-26):
现有185kw水泵机组,配套软启动器是选185kw的还是大一个级别呢。有木有前辈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根据我上次经验  要大一挡  主变要在630以上专用 有条件最好用变频器

网友B:
选大一个档

网友C:
看电流,不要看功率;
普通水泵低扬程比额定电流大即可;
潜水泵深井泵等其他重载大一档。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D:
还有看启动次数的要求,还有看品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上次经验  要大一挡  主变要在630以上专用 有条件最好用变频器
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变压器,我觉得单是一台185KW的话变压器315是够够的了

网友F:
电流要是比较大的话,最好是高一档!

网友G(2021-06-14):
直接开都没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上次经验  要大一挡  主变要在630以上专用 有条件最好用变频器
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变压器,我觉得单是一台185KW的话变压器315是够够的了
根据以往经验132kw以上电机用315KVA变压器除变频运行外 启动都是很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