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老plc

楼主(2021-01-27):
这个输入没有光耦啊,这个是什么类型的输入,电阻的吗,小白好奇问一下

网友A:
MR代表继电器,看板上也是继电器哦.

网友B:
是不是装在背面?

网友C:
当然有光偶了;

网友D:
图上2黄一黑

网友E:
1S系列的,也不算很老哦。

网友F:
小型机和老款机没啥研究的,研究怎么用怎么做控制才是正途。

网友G:
1S我还经常用

网友H:
我的库存里面还有FX0N(有可能是FX0),没记错的话好像是60点还是64点,丢在最底层一直没有翻动了

网友C:
FX0最大只有30点;
FX0N单机只有24 40 60三种点数的;
64点为FX1/FX2/FX2N/FX3U(C)/FX5U(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