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7):
描述:
和一个仪表通讯才发现出现了这个问题,以前基本取的都是16个长度,没出现过问题。
如下几个图片,长度我分别取了4,8,10,12,16个,只有偏移长度16个时通讯才恢复正常。
其他设置都没变过,这个是什么原因?跟所要通讯的仪表有关系吗?

楼主:
仪表端是这样的,正在学习中,求大神帮解答下。

网友A:
看仪表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双数基本支持。也许io映射有问题?具体贴一下问题描述,为什么变红?或者监控一下modbus有没有错误回应,如有,是什么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仪表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双数基本支持。也许io映射有问题?具体贴一下问题描述,为什么变红?或者监控一下modbus有没有错误回应,如有,是什么代码?
映射这边都是默认的从第一个数据开始,长度16就到IW16,长度10就到IW10,其他地方都是一样,就是长度不是16的时候IOscanner下面的generic 从站左侧出现红三角,数据无法读出,IOSCANNER这一级显示总现在运行,generic这一级显示总线显示值有误,不运行。
这次取得长度是4也有问题。

楼主:
这个图片是长度为16时通讯正常的映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仪表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双数基本支持。也许io映射有问题?具体贴一下问题描述,为什么变红?或者监控一下modbus有没有错误回应,如有,是什么代码?

长度设置为16,17,18都可以, 小于16 都不行。纳闷了

楼主:
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程序在这里,somachine V4.1,4.3都可以打开

楼主:
不再试了,初步判断仪表问题,两个PLC之间通讯正常,长度不受下限。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算是测试之后的结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算是测试之后的结论吗!
是的,测试之后的,也咨询过400官方和朋友了,他们都没存在这问题,就我这尴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