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率与电流

楼主(2021-01-27):
各位老师,15千瓦电机运行时,改变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输出电流会改变吗?

网友A:
输出电流会随着运行频率的不同而改变。

网友B:
看负载类型,恒转矩负载改变频率时电流基本不变

网友C:
电流是由你负载的性质决定的;

楼主:
就是一个15千瓦电机氺泵

网友C:
水泵负载的话,频率上升,对应的输出力矩增大,所以电流也会增大的;

网友D:
变频器控制电机,在额定运行频率以内,如果是恒转矩特性它的V/F特性是线性的,而风机泵类负载的V/F特性是非线性的。不管是线性还是非线性,V/F的关系是正比关系。而电流的特性,由负载决定。运行频率变化,负载如果也变化,那电机电流就一定会变,反之运行频率变化,负载不变,那电流就不会跟着变。

水泵的特点,转速高,负载就跟着变化(水的阻力变大),电流就一定会跟着变的。

网友E:
改变频率当然也会改变电流的,还有另外的因素就是机械或其它阻力故障也会增加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