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7):
win10家庭版  安装setp7 v4.0 sp9成功,但通讯不正常,请各位帮忙,多谢了。

网友A:
你确定是V4.0?win10应该是起码是STEP7v5.5吧?

网友B:
看看能否帮到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V4.0?win10应该是起码是STEP7v5.5吧?
200的软件
你说的是300的

网友D:
这个软件WIN10 好像不得行的,SMART200  STEP7-300 V5.5或以上可以的.

网友E:
WIN10家庭版安装S7200SMART的软件可以正常连接SMARTDE PLC,但是S7200的软件可以安装上但是连接不上S7200PLC的,我这也是这样,可以搜索但是一直搜索不到,同一条编程线同一个软件XP的系统就可以连接上,有大神安装上可以正常通信的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win10家庭版  安装setp7 v4.0 sp9成功,但通讯不正常,请各位帮忙,多谢了。
再安装一下STEP 7-MicroWIN SMART这个软件,然后再看看V4.0 STEP 7 MicroWIN SP9软件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G:
这个软件应该不支持win10系统……

网友H(2022-03-06):
我200CN也通讯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