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7):
调用窗口,就是在部件菜单下选窗口,画出窗口然后选择触发地址和对应的画面。
但是调用一个模板画面,该如何操作呢?   请教各位的大神们~~!

网友A:
D0 D8就是

楼主:
谢谢,我意思是把一个页面做成一个模板,或者类似背景,之后在任何一个页面中,都可以调用这个模板,它上面的所有控件也都一起有效。这样很大程度可以提高效率。我手里有份别人的程序有这样的设置,但是怎样调出来,我想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