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初学者,报警

楼主(2021-01-28):
"能流反向"什么意思?

网友A:
刚试验了下,计数器C1复位脚没填,会报能流反向

网友B:
C1的复位R这里要增加一个能流给它才可以!

网友C:
复位没有赋值

网友D:
一般都是出点的位置或者导线的链接出问题,把程序截图上来看下就知道

楼主:
我是通过复位想同时复位3个计数器,没想到会报错

网友E:
复位要填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