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8):
写程序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把初始化程序放最上面?

网友A:
肯定是先初始化么,初始化完成后再执行后面的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写程序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把初始化程序放最上面?

因为程序的扫描是从上往下,自左往右,实际上,如果你能确保初始化的内容首先被运行的话,你可以把它放在任何位置。

网友C:
先要做的事情排前面;

网友D:
西门子S7-1200/1500初始化程序在 OB100里面,三菱5U Q有专门的初始程序块

网友E:
假设你把初始化程序放到程序结尾处,当设备停机调整工艺,再启动次运行的时候,你设备在触摸屏上的产品计数器,你触摸屏上的工艺数据因为你的数据初始化程序未及时执行,导致刚开始有一段时间(几秒钟)数据显示异常,过后就突然正常了。

这个现象被精明的客户揪到了,判定你的设备有漏洞和瑕疵,要求你返工返厂,折腾死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先初始化么,初始化完成后再执行后面的程序
首先确定“初始化”是PLC每次RUN时数据都要“初始化”,还是设备恢复初始状态的“初始化”
所以初始化放在头中未视需求

网友G:
楼主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啊,不放在最上面,楼主想放在上面位置。

网友H:
初始化的程序一定要让PLC在最开始的时候先去扫描就可以!

网友I:
回复 网友E:
这么严重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假设你把初始化程序放到程序结尾处,当设备停机调整工艺,再启动次运行的时候,你设备在触摸屏上的产品计数器,你触摸屏上的工艺数据因为你的数据初始化程序未及时执行,导致刚开始有一段时间(几秒钟)数据显示异常,过后就突然正常了。

这个现象被精明的客户揪到了,判定你的设备有漏洞和瑕疵,要求你返工返厂,折腾死你
可能你编的程序有过
只要程序执行都是ms级,还几秒钟,这初始化程序也太慢了,PLC扔了吧

网友J:
初始化,从 初  始 这两个字的字面来理解就应该放在前面

网友E:
如果PLC和触摸屏通讯,还用的是像RS485这种多终端,还要挨个轮询通讯,巨慢的这种,几秒钟都是有可能的
初始化程序在整个程序中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关系到数据处理的指令。

网友I:
回复 网友E: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