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8):
CP2E于2019年9月面世,今天可有机会一试----CP1L货期跟不上,被荐CP2E,货期3-5天价格还便宜20%
功能没有问题,可是一问端子排是否可拆下,推荐人被问住了,咨询400,CP2E的端子排同样不能拆下。

当年就因CP1E不能拆卸的端子,升级CP1L,有因网络要求升级为CP1L-E,哈哈又因30点货期,改用40点,空间够否?

一个小小的可拆卸端子排能增加多少成本?

网友A:
OMRON的定价策略,CP1E定的是低端的,肯定要与CP1L/CP1H区别开来,有些并不是成本多出多少的事情;

楼主:
很无语,有夜郎自大的感觉,就端子排可更换问题,在维修时不知业主被说服,替换了多少原选型计不清了。

网友A:
其实三菱也一样,以前的FX1S不是可拆下的端子条,现在FX3S/FX3SA也一样是不可拆卸的;还好这个系列最大只有30点;
而FX3GA/FX3U/FX5U等都是可拆卸端子;

网友B:
干嘛用CP2E呢,忍忍,等CP2L和CP2H吧。快问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用CP2E呢,忍忍,等CP2L和CP2H吧。快问世了
等....问世?哈哈 分分钟就可能被他家产品替换
CP2E目前看最合适(不考虑端子更换)
变换过程
1.x家PLC----CP1E 客户因货期成本要求,可拆端子建议被否。
2.CP1E---CP1L 功能升级,先前设备有需更换的,发生接线错误,发生差旅费PLC修理费客户埋怨费....可卸端子建议被采纳。
3.CP1L---CP1L-E 添加网口需要
从2007年改型以来,经历了起码10次的功能改进,都保持一个,后来的可以替换先前的。
今年势头看来不错,往年要到三月才有订单,最后解决办法,多出几百元用40暂时替30,不要CP2E,哪怕便宜20%.

网友C:
除非实在不熟悉松下,不然干脆改用松下得了吧!
松下60点本体可以控制6轴价格据说才1400左右,比三菱和欧姆龙性价比高多了

网友D:
欧姆龙CP系列的PLC ,装扩展好不协调,高高矮矮,看的怪别扭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轴的问题,30点都有备用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欧姆龙CP系列的PLC ,装扩展好不协调,高高矮矮,看的怪别扭
这个,欧姆龙就这个德行!
不过我最早是C20入道,现在很少用欧姆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