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8):
现场有几个罐子,高度10米左右。
内部装有生产海绵的液体原料。
原来使用的磁翻板液位计。
老板说效果不好。
雷达液位计不考虑。

请问还有其他什么仪表可以吗 ?
不知道压力仪表是否可以  ?

帮忙给个型号也可以。 谢谢!

网友A:
差压变送器  投入式液位计

网友B:
压力变送气对温度变化敏感,投入式液位计我感觉可以

网友C:
磁翻板液位计还不好,我们公司的染缸都是这种液位计,都挺好用的,价格还不便宜呢

网友D:
不差钱你可以考虑钢带高度计,不用电,直接读数

网友E:
用个浮球,连一个拉线编码器,浮球扔液体里,靠拉线编码器测液位。

有这种液位计么?我自己想的

楼主:
要能带变送器,要远传信号的

网友F:
雷达为什么不考虑呢?液体特性的问题?那超声波估计也不行。那投入式头上的小孔会不会被堵住?考虑底部装压力变送器吧

网友G:
压力传感器不见得行,液体会凝固或有沉淀物的效果可能还不如磁翻板。我们那种粘度大的燃油用的就是磁翻板,算不上多准,很少坏。

网友H:
FT17F为磁翻板液位计,LT为压力式液位传感器,安装在容器侧面靠近底部的位置,LS为侧装式浮球液位开关。

舱里存储的是粘度380cst的重燃油。

网友I:
浮子+编码器

网友J:
稳定性高的话,只有浮子+绝对值编码器(配电池保存数据),诚然与浮子对应的另一端要加配重,配重安装在透明管内,管外做好刻度,这样数据传送和实时高度都有了

网友K:
NO1.非接触式测量功能

超声波传感器(探头)外置,无需对被测容器开孔。

NO2自动校准功能

液位计具有自校准功能,克服了传统液位计长时间使用后,精度降低的问题。

NO3红外在线调试功能

便捷红外调试功能,特别适用于在危险场合下不宜开盖调试的场合;同时降低了调试难度。

NO4自诊断功能

液位计具有对自身工作状态的诊断功能,同时也具有硬件诊断功能;这样增加了液位计的可靠性与稳定性。

NO5一键恢复功能

当液位计工作异常,可以通过调试器,一键恢复到正常状态。

NO6就地显示以及远传功能

液位计既可以方便的在现场显示液位值,又可以通过信号线将其远传至控制室。

四、应用条件

1、介质纯净度

液体中不能充满密集气泡

液体中不能悬浮大量固体,如结晶物

罐底部不能沉积大量沉淀物

2、被测容器材质

碳钢、不锈钢、各种金属、玻璃钢、环氧树脂、硬质塑料、陶瓷、玻璃、硬橡胶等材料或者复合材料。

3、罐型:球罐、卧罐、槽罐。立罐等。

这个怎样?

网友L:
油罐上不是都用雷达吗?
我们之前是使用超声波的检测液面

网友M(2021-03-09):
加称重传感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