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8):
如题,我遇到一个现场,电机2.2KW,有星/三角接法,电压分别为380/220V,额定电流为5.05/9.2A,额定频率为50Hz。
现场的实际接法为三角形,用400V变频器,输出380V电压、长时间运行在87HZ频率,输出电流在5A以内。
可以理解为电机被超功率使用了吗?那么这种应用会有什么问题,有没有适应这类场合的电机?

网友A:
你怎么知道超功率了?是电流在做功而不是频率。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标称参数都是基于50Hz的正弦交流电,频率都到了87阻抗随之增大电流减小功率下降,不管用什么办法只有增大电流才能提高输出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我改过了。那么这样用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B:
我认为是超电压使用了。
有人说有变频电机可以选择。

建议电机端改星型接法,看下电流是多少 ?

网友C:
电流没超,就看轴承受不受的了,看看电机有没有发热,有没有异响,如果没有就这样使用好了。

网友D:
星接就算运行100HZ都没问题,但在三角接状况有点怀疑啊

网友E:
超功率的话不一定,频率升高了,转速变快了,主要是机械部分是不是吃得消,例如端盖上的轴承,散热系统,包括定子线圈等因素是否能承受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我查过电机资料了,该电机是以87HZ特性曲线设计的,可以实现50-87HZ范围内,输出额定转矩,可以实现超功率(1.732*Pn)使用。
但不清楚这个电机特殊在哪,是绕组耐压吗,还是机械?是不是普通电机(220/380V)也能实现?

网友F:
电机是50HZ对应的是230V的电压,87HZ对应是400V的电压,VF曲线和一般的三相异步电机不太一样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知道西门子的电机,都支持这样的87Hz连续工作的应用。在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上,在输入电机铭牌数据后,也提示你,是否是87Hz的应用?让你选则。

我想这里主要是电机散热问题,因为87Hz的超额定功率应用,会给电机产生热量的。

网友H(2022-07-25):
超功率的话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