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8):
大佬们,有没有S7-200PLC 的编程软件的帮助补丁

网友A:
Windows6.1-KB917607使用说明:
Windows6.1-KB917607-x64(-32)补丁用于打开win7系统的帮助文件(*.hlp),如果是32位的系统,则采用Windows6.1-KB917607-x86,如果是64位的系统,则采用Windows6.1-KB917607-x64,用RAR软件解压缩,双击即可安装。

装有*.hlp帮助文件的软件(包含西门子),都可以使用。

网友B:
Wiin10系统安装STEP 7 MicroWIN SP9打不开帮助文件,可以用压缩文件中的解决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2021-05-18):
关闭了杀毒软件下载也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