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们一下:上图程序红圈中的指令为什么会出现两次呢?

楼主(2021-01-28):
程序是厂里设备的,控制执行机构张开和闭合的,手动控制部分,只用后面一个不可以吗?

网友A:
DDRVI K4500 K1500 Y000 Y001
绝对位置控制指令,意思是PLC要发出脉冲的总数是4500个,以每秒1500个的频率来发出,通过PLC的Y0端口发出脉冲,以Y1端口来控制脉冲方向。
这种指令需要就可以用。

网友B:
只用一个也可以,但要切换速度和脉冲

楼主:
谢谢二位前辈指教,个人认为速度是没变化的都在D188,只是脉冲数有改变,但在手动状态下这种改变的意义在哪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二位前辈指教,个人认为速度是没变化的都在D188,只是脉冲数有改变,但在手动状态下这种改变的意义在哪呢?
手动时设定的脉冲数是999999,就是不受脉冲数的控制,指令导通就走,断开就停,其实也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脉冲输出指令也行,个人编程思维不同而已。
开车等红绿灯,有些一直踩着刹车,有些挂空挡踩刹车,有些挂P档拉手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二位前辈指教,个人认为速度是没变化的都在D188,只是脉冲数有改变,但在手动状态下这种改变的意义在哪呢?
手动时设定的脉冲数是999999,就是不受脉冲数的控制,指令导通就走,断开就停,其实也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脉冲输出指令也行,个人编程思维不同而已。
开车等红绿灯,有些一直踩着刹车,有些挂空挡踩刹车,有些挂P档拉手刹。
谢谢您,主要是第一条指令k2,可以理解为2个脉冲吗,如果是那么这条指令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二位前辈指教,个人认为速度是没变化的都在D188,只是脉冲数有改变,但在手动状态下这种改变的意义在哪呢?
手动时设定的脉冲数是999999,就是不受脉冲数的控制,指令导通就走,断开就停,其实也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脉冲输出指令也行,个人编程思维不同而已。
开车等红绿灯,有些一直踩着刹车,有些挂空挡踩刹车,有些挂P档拉手刹。
谢谢您,主要是第一条指令k2,可以理解为2个脉冲吗,如果是那么这条指令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呢?
k2,就是2个脉冲的意思,这个要看实际的工艺情况了,也有可能是人家故意乱写迷惑人的。你也可以电脑监控一下,这个指令有没有导通过。

网友C:
不同条件下的控制而已
没注意到1232还有一个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二位前辈指教,个人认为速度是没变化的都在D188,只是脉冲数有改变,但在手动状态下这种改变的意义在哪呢?
手动时设定的脉冲数是999999,就是不受脉冲数的控制,指令导通就走,断开就停,其实也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脉冲输出指令也行,个人编程思维不同而已。
开车等红绿灯,有些一直踩着刹车,有些挂空挡踩刹车,有些挂P档拉手刹。
谢谢您,主要是第一条指令k2,可以理解为2个脉冲吗,如果是那么这条指令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呢?
k2,就是2个脉冲的意思,这个要看实际的工艺情况了,也有可能是人家故意乱写迷惑人的。你也可以电脑监控一下,这个指令有没有导通过。
谢谢您,手动状态下没监控过,自动时看过,待会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条件下的控制而已
没注意到1232还有一个控制?
谢谢,您说的不同条件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C:
指令执行的条件都不一样啊!这就是不同的条件

网友D:
1200步的实际导通过麽?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00步的实际导通过麽?
重新看了下程序,1200有导通,导通0.2秒,2个脉冲发完跳到k999999那一步,谢谢您及各位老师们了。

网友E:
定位指令可以多次运行的,每个不同的动作都可以单独用一条指令来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位指令可以多次运行的,每个不同的动作都可以单独用一条指令来执行
感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