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8):
  主站FX3U 16CC-M    2台从站  FX3G  + F3U 64CC
其中有一台从站 通讯线是滑触线(因为有这个从站设备来回移动)
只要这台从站接上终端电阻通讯失败,主站PLC报警err灯亮

网友A:
主站具体错误代码是什么呢?

网友B:
不接终端电阻不报警?

网友C:
先确认终端电阻是不是接错了?

楼主:
估计是滑触线,集电刷质量不太好,主从站小于20米就可以,
再增加一组集电刷并联试试看

网友D:
见识少了,滑触线用在通讯上,估计还是你的线有问题

网友E:
对于这种,我都是采用无线传输工业模块解决,我用欧姆龙的无线D-Net做过十几套系统,缺点是价高,稳定性很好,比那种无线路由器好几百倍--不会发生数据链中断

楼主:
滑触线用在通讯,我们厂里每年用近百台,没有什么问题,有些机器7,8年了,正常使用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们是什么行业吗?铝型材吗?我们20周年,您可以写一篇论文我们有大奖的。我们论坛置顶有一些20年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