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模拟量模块本身会产生干扰

楼主(2021-01-29):
三菱fx2n-8ad模块,第七通道接的是10v电压,第八通道没接线,但是也会产生这么大的数值,第六通道就没问题,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个模块就是这样子的特性吗?

网友A:
有信号接入的转换正常就行了,没使用的通道不用管,想让不用的通道也正常显示0的话,把输入的正负极电压端子短接了;

网友B:
没有用的模拟量输入通道要短接 使用手册上说的

网友C:
电压的不用就接0V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我把这个平均次数设置为了1,导致采集的数据波动较大,后面把1改成了100,效果好很多

网友A:
采样次数只是对你使用的通道转换后的数据有用,具体到你转换的数值,也只是后面小数会有变动;
对于不使用的通道,你直接短接后,对应的转换值就会在0左右;

网友D:
模拟电压输入脚不能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