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的一键式调整不完美,如何手动调整增益?

楼主(2021-01-29):
RT,
什么负载惯量比、模型环增益等,这些参数的概念和调整方法,请问哪里有资料可以参考吗?

感谢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完全凭感觉,靠经验,调小了不行就调大,调大了不行就调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

网友B:
参考PID 调节
正常位置环直接影响定位时间,值过大停止时的轴会过冲,并且震荡
速度环直接影响轴调节的响应速度,低了以后速度,位置误差,转矩都存在较大波动
积分影响的是系统的稳态误差,和速度环的稳定性
所以速度和积分基本是一起调节的
每家伺服的参数基本都这样调,只不过略有区别

正常要求定位时间短的设备,直接加大刚性,提高位置环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分享!

网友C(2022-01-13):
谢谢论坛的朋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