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共享问题

楼主(2021-01-29):
两台电脑A、B,用一个路由器链接,没连外网,连的是PLC
两台电脑内分别建立文件夹,并设置共享。
A 网上邻居 可以找到 B  而且可以正常读写B共享文件夹的问价
B 网上邻居找不到A 电脑,但如果在地址栏直接输入A计算机名,是可以使用的,
这是为什么呢,刷新,重启。重新建共享文件夹……试了很多次反正没找到原因。

网友A:
可以肯定的是你两台电脑系统不一样……用一键共享软件运行一下就OK了……

网友B:
飞秋(FeiQ)是一款局域网聊天传送文件的绿色软件,,两个电脑各下个飞秋就行了,直接互传文件,速度很快。

网友C:
A.B电脑是否处于同一工作组, 网络发现和共享文件是否已启用?

网友D:
设置一样的账号密码,如果是非Administrator(管理员)账号,要用管理员账号授权给它。

网友E:
以前也碰到过几个局域网类似的问题,当时也已解决,现在都忘记了,好像要修改组策略和注册表的,百度搜索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脑系统是一样的,同一个系统文件安装的。只是一个是笔记本一个是台式机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一样的账号密码,如果是非Administrator(管理员)账号,要用管理员账号授权给它。
我授权的是everyone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没打算用第三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B电脑是否处于同一工作组, 网络发现和共享文件是否已启用?
已启用了,直接在地址里搜索也是可以找到的,能用。只是在网上邻居找不到而已

网友A:
XP系统?同一工作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XP系统?同一工作组不?
win10系统

网友F:
B电脑找到A共享文件后建一个快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