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30):
如题,主站是西门子s7-300 cpu343-1,从站是CPU224cn,变频器是三菱F800,端子启停,频率由从站PLC写入模拟量电流给定,
主从站通讯是Profibus-DP,因接头拨钮被动到,导致通讯异常,
虽然问题已经解决
但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通讯异常会导致变频器异常报警,报警信息为E.OV1,而且在通讯异常期间,变频器还是能够正常启动,运行至设定频率,只是顺序启动第二台变频器时,第一台变频器就会异常报警

网友A:
DP属于垃圾总线(针对硬件来说),这种总线故障频频(在有震动环境用DP就是作死的代名词,GE的PLC就是因为DP总线故障频频基本退出了汽车生产线控制市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Profibus-DP与Profinet的区别在哪?,是不是DP对隧道窑控制有更好的适用性?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不同总线有硬件差异、软件协议差异,DP是基于485软硬件协议,PN是基于以太网软硬件协议......
DP软件肯定没有问题,硬件那种2根硬铜丝会在设备震动导致松动接触不良,这个才是关键

网友B:
终端电阻被拨到on的位置后,后面的从站会丢站的,因为你启停是端子控制,所以启动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模拟量电流给定的频率也没丢,怎么会报加速过电压跳闸呢?

网友B:
具体可能还要看发出频率的模拟量所在从站是否掉站,如果当时能在线诊断硬件会看出来,这只我个人的经验,供您参考,变频器报过压,关联比较多,可能是减速过快。

网友C:
这个真的得仔细观察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