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30):
公司一台老设备,用的三菱fx2n128点的plc,开机出现batt.v灯常亮,prog.e灯闪烁的故障,plc上电情况下更换了电池,batt灯灭了,但是prog.e灯还闪烁。用pc链接plc可以连上,上传程序报错。上载plc参数正常。诊断为6402,将参数设置里内存容量设置为默认值8000步,程序可以上载,但是不是完整的,语句都是断开的。prog.e灯还闪烁,再次诊断为6403,检查软元件设置里锁存起始为1023,恢复至默认值后下到plc里,还是不行。请教下大家,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电池没电导致的么。然后程序还有办法找回完整的么。

网友A:
看意思就得找源程序重新下载。见过好几个松下老款plc也是这样,电池一没电,就得换电池重新下程序。

网友B:
程序因电池没电已经丢失了,就不要再指望还能还原;
找相同设备上的还在运行的PLC上读取或联系厂家;

楼主:
回复 网友B:
程序丢失的话会出现这种上载上来不完整的么,我没遇到过程序丢失的情况。还是说应该是个空的?

网友C:
换电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池换了,关键是程序没了

网友D:
FX2N靠电池保存程序,电池电量低下的话程序会丢失(PLC的存储器变成随机内容),这下子你就知道程序不完整的原因了

网友E:
没有备份程序,只能重新编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明白了,不会因为我把内存容量设置为默认值的原因吧

网友B:
不要存什么幻想,与设置无关,丢了就是丢了,不存在还能复原的可能;

网友F:
程序因电池没电,丢失了,没有办法恢复了,只能找个相同的程序载到PLC了。

网友G:
所有靠电池保存程序的PLC,在电池没电又断电都会丢程序,只是时间短还可以有部分程序还在。

网友H:
我们这里也有这样的一个PLC,只是幸运的是,虽然程序报错,读取过来的程序也是不完整,但是设备运行是正常的,奇怪的很,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I:
三菱的电池没电再断电就基本程序没了,重写程序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