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10变频器维修

楼主(2021-01-30):
客户送来一个ACS510 7.5kw变频器,没上电测量模块是好的。然后给变频器上电,发现变频器不亮,测量直流母线之间还有530左右到电压,遂怀疑开关电源有问题,然后上电测量uc3844b的7脚和5脚之间的电压发现,这个点的电压竟然有70多伏,这个应该是uc3844b损坏。更换一个新的uc3844b后,上电后操作面板有显示,但是报故障21,
这个故障一般是电流检测的问题,所以测量X4的17、19、21三个引脚的电压
,引脚如下图

。发现电压都是5.7伏左右,为了排除是电流互感器的问题我把R19和R90的两个10k电阻拆下来,下图画圆圈的两个电阻

上电测量X4的17、19、21三个引脚的电压还是5.7伏左右。所以判断是MC33074ADG坏了,更换后上电果然不在报故障21,满心欢喜的按下run按钮,变频器又报故障1,

这个问题真是不知道该如何入手了,所以来论坛找找方法,问问路。希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是不是应该先把IGBT模块拆下来,测量驱动是不是好的,我怀疑大概率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A:
这应该是调参数,你试一试参数

网友B:
个人觉得查一下IGBT,顺便问一下用户变频器是怎么坏的呢?

网友C:
驱动问题不是关键,它根本就没有VCE检测,即便缺相最后再解决就是!它这个电源大部分原件共用,33074都坏了,很怀疑你互感器有没有问题,还有三相输出检测,好像是339吧,有没有问题!ABB小功率机器开关电源问题大概率会引起主板损坏,换一个试试!个人认为你这个是开关电源损坏,引起关联供电电路间接损坏!

网友D:
支持4楼师傅,副电源问题引起的故障,且已经有芯片损坏,其它相关也应排查。

网友E:
收藏备用,值得关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拆开驱动板的时候,发现R项、和T项端子背面有大火碳化的现象。结合开关电源和mc33074adg的都坏了,我觉得是不是有大电流导致的。我也是瞎猜的

楼主:
我把IGBT模块拆卸下来了,然后把IGBT 的8、9脚用飞线和电路板连接上(这个是温度电阻,不接会报警),给变频器上电,运行变频器居然没有报警。我测量13、12、11脚对10脚电压都是7.5v左右,15、16、17、18、19、20脚对10脚的电压都是16.6v左右(没有示波器,看不了波形)。这样是不是就能确定是IGBT 坏了。下图是模块引脚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三项输出检测我还真没有查。有时间我在查一下,谢谢指教

网友C:
下桥驱动电压似乎没那么高

网友F:
这个IGBT可以撬开,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撬开了,没有看到有坏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差不多,我记得之前修过一个整流桥部分坏掉的,拆下模块测量各个引脚电压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C:
嗯,没板子,看电路图计算了一下,317稳压出来的,是16V

网友G:
回复 楼主:
驱动坏了吧

楼主(2021-03-17):
我买一个新的模块换上去了,结果一启动还是报过流故障。还得把模块拆下来。重新检测

网友H:
如果有一样的变频器就换块主板试试,ABB小功率变频器它的直流负极和主板上的电源公共端是通的,炸模块和开关电源坏则主板坏的可能性非常大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主板换了,还是一样的故障,故障肯定是在电源板上

网友I(2022-04-29):
回复 楼主:
我也是把IGBT拆了,然后直接上530v的电源,没有运行的时候测得GE之间电压都是0v,我在面板上运行变频器,面板上显示的是按键无效,禁止启动。你拆了之后,有没有哪里做屏蔽?

楼主:
回复 网友I:
没有哪里屏蔽呀,是不是远程本地你们切换

网友J:
代换运放芯片后,三路输出电压都对了吗?3路输出电压都为5点7伏,运放损坏的可能性很小。
可能情况为:
1、7点5V基准电压异常;
2、电流传感器有故障。
先不忙着找模块和驱动的问题啊。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K:
修变频器还是用示波器靠谱,一旦用习惯了再用万用表测都觉得太寒酸和盲目了,一家之言

网友I:
回复 楼主:
不是这个远程和本地没有切换,后面换了一块主板,就可以启动,估计是主板坏了。

网友L(2022-06-02):
楼主我也碰到一个ABB7.5的510上电报警21号故障,复位又报03过热。拆下互感器,并测量17 19 21 7.5V都对,唯一感觉不妥的地方就是33074的14脚0V 13 12 都为负2.5.手头又没此运放代还,也没多余主板。

楼主:
回复 网友L:
报故障21,有的时候也可能是cpu板有问题。没有拆掉互感器的时候,17/19/21脚的电压正常吗?过热的话,你应该看看变频器里的0110参数显示温度值是多少。

网友L:
回复 楼主:
此故障已解决,问题出在针脚2到2844,5脚的电阻上,电阻变值,未插主控板测量正常。插上主控板即跌至1.几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