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30):
普洛菲斯触摸屏,测试在一个画面全部是指示灯(同一个按钮的指示),按下按钮应该同步变亮,谁知成了流水灯——原因??
有点超出常规了

楼主:
触摸屏是模拟测试的(没有联机PLC),
具体是电脑刷新问题还是触摸屏问题不知道,只是感觉特好玩

网友A:
发视频来看一下/

网友B:
应该是屏和PLC通讯的问题,通讯是需要时间的 高速通讯也许能解决

楼主:
横排16个指示灯,竖排12行,地址全部是连续的,从左上方地址最低的开始点亮,像流水一样到达右下角那个地址最高的指示灯

网友C:
通一个按钮?16*12个指示灯地址不同,电脑模拟?
观察流水灯方式?是一个灯一个灯亮还是n个灯亮n个灯亮?
除了提供视频,能说说模拟方式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通一个按钮?16*12个指示灯地址不同,电脑模拟?
观察流水灯方式?是一个灯一个灯亮还是n个灯亮n个灯亮?
除了提供视频,能说说模拟方式吗?
人家帖子说的挺清楚

同一个按钮的指示,模拟测试,没有PLC,一共12排,每排16个灯,地址连续并非同一个地址。

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那么显然,水平臭,要么不会Proface的模拟器,要么不会脚本编程,各位还要视频,想要一脸抽死他?

人家只是发个帖娱乐大众,混混积分,你们还当真了。

网友C:
楼主说的很清楚吗?不见得

普洛菲斯触摸屏,07年用过一次,设备改造,屏停产多年,只是读出程序,它的模拟方式没用到,只有一种?可能吧。

用过一款触摸屏软件,模拟方式有三种
1.离线模拟,只关触摸屏软件即可  用这种方式模拟?应该不会出现所说情况。
2.间接在线模拟,需要电脑再运行PLC软件  是用这种方式模拟吗?解释很简单PLC工作原理+通讯延迟
3.直接在线模拟,需要实体PLC配合  用这种方式同样是应为PLC工作原理+通讯延迟

为什么总有人对积分这么感兴趣,又不是升(晋)级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