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30):
有哪位大神给个vb.net通过串口RS232发送数据给三菱FX3u PLC的代码,多谢。向指定地址发送的那种。
不用MX-Compolent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哪位大神给个vb.net通过串口RS232发送数据给三菱FX3u PLC的代码,多谢。向指定地址发送的那种。
不用MX-Compolent的。

地址计算见网络公开的三菱资料。

楼主:
老铁,多谢多谢。我下周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棒啦。下周测试看看。班主犀利。

楼主:
回复 网友A:
班主,今天测试了。PLC 地址监控没有收到数据。。。会是哪里的问题? 以下测试:向PLC地址D123发送数据1234.
附plc通信设置。vb.net 串口发送如下:
_myserial.WriteLine(Chr(&H2) & Chr(&H31) & Chr(&H31) & Chr(&H30) & Chr(&H46) & Chr(&H36) & Chr(&H30) & Chr(&H33) & Chr(&H34) & Chr(&H31) & Chr(&H32) & Chr(&H3) & Chr(&H30) & Chr(&H42))

网友A:
引用 楼主:
班主,今天测试了。PLC 地址监控没有收到数据。。。会是哪里的问题? 以下测试:向PLC地址D123发送数据1234.
附plc通信设置。vb.net 串口发送如下:
_myserial.WriteLine(Chr(&H2) & Chr(&H31) & Chr(&H31) & Chr(&H30) & Chr(&H46) & Chr(&H36) & Chr(&H30) & Chr(&H33) & Chr(&H34) & Chr(&H31) & Chr(&H32) & Chr(&H3) & Chr(&H30) & Chr(&H42))

你可以看看實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CAoIQLdUXUOV3Er1YdlKA
提取码:x0ln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原因是这款PLC的头文字不同,不是02而是05 。。。多谢多谢班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