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30):
逆变板不能上传下装,整流板能上传不能下装,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ABB的变频器有操作面板吗?那个面板能自己存储参数吗?你的问题,要么自己看看手册是怎么说的,要么直接咨询制造商的技术支持。或者供应商的技术支持,都能快速解决问题的。

楼主:
有键盘但不能上传下载

网友B:
、ABB变频器上传和下载
如何将已经设置好电机需要上传到CDP-312操作面板上:
1. 激活可选设备的通讯
确认98.02 COMM.MODULE LINK设定为FIELDBUS
98.07 COMM PROFILE 设定为ABB DRIVES
2. 按LOC/REM切换到L本地控制状态;
3. 按FUNC进入功能模式;
4. 按单双箭头键进入UPLOAD功能,按ENTER执行上传,完成后自动切换到当前信号显示模式;、
5. 如果要将控制盘从一个传动单元移开前,确认控制盘处于远程控制模式状态(可以按LOC/REM进行改变)
如何将数据从控制盘下载到传动单元:
1. 将存有上传数据的控制盘连接到传动设备;
2. 确认处于本地控制模式(可以按LOC/REM选择);
3. 按FUNC 进入功能模式;
4. 进入DOWNLOAD 下载功能,按ENTER执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