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 plcmodbus通讯传送寄存器到d8400导致通讯不成功

楼主(2021-01-31):
三菱fx3g的plc,在做modbus主站通讯时,将寄存器d140,d141,d142直接传送到d8400,d8401,d8412,导致通讯不成功,但是将d140,d141,d142分别换成常数h1097,h1,h3,就能正常通讯,不知道是咋回事?
第一张图能通讯成功,后一张图把寄存器直接写入到d8400等就不能成功。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当使用M8002初始化D140~142的值为正确的值后,应该可以正确的通讯。
但是,使用寄存器去动态的更改Modbus通讯参数在实际使用中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在更改完后,你需要给PLC重新上电才能正常的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试了一下,通过寄存器设定通讯参数还是不行,只能直接使用h1097才能设定通讯参数
我是希望通过寄存器写入通讯参数,这样方便现场的人修改通讯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通过寄存器设定通讯参数还是不行,只能直接使用h1097才能设定通讯参数
我是希望通过寄存器写入通讯参数,这样方便现场的人修改通讯参数
我认为,应该首先D140中输入通讯用的参数,然后设定参数,最后重新断电上电。
现场修改参数的做法是没有意义的,也没有必要的。

楼主:
还是不行,这个d140开始的四个寄存器是带掉电保持的,我已经在软元件存储器里面写入数值了,按理说已经写入数据到这几个寄存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