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31):
我想在程序里面使led指示灯间隔通5秒,断5秒工作,不知会不大幅缩短它的寿命?

网友A:
应当影响不大,我们产线很多状态灯都是1Hz状态提示,原来用普通灯泡,现在用LED的。

网友B:
三色灯是LED的,一般都是1S一闪。

还有按钮指示灯各种指示灯,都是闪烁提醒,很少坏

网友C:
如果PLC是继电器输出的会有影响,不用担心灯。

网友D:
PLC数据交换指示灯不是一直在闪嘛……

网友E:
莫慌,LED的指示灯不会像你想的那么弱,闪烁频率又不高,但是注意买好点的。

网友F:
没必要担心这个;

网友G:
LED没问题,PLC的继电器要考虑一下,如果是晶体管输出的没问题

网友H:
LED发光是电子半导体的电化学反应现象,而不是机械物理现象,所以你不必担心,就像购买了一台崭新的85英寸液晶电视,每天不停的追剧看高清电影,屏幕玩命的闪烁,说不定就会闪坏了呢对吧?干脆不看,放着寿命更久对不?

网友I:
LED指示灯不拍间歇是的通断,白织灯这么用,就不好说了。

网友J:
不用担心寿命

网友K:
你看看这个炜固的电流检测器 LC22检测脉冲电流 高速响应就知道,LED没有任何问题。测试了100W 次 毫发无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