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ket 通信三菱PLC

楼主(2021-01-31):
大神帮忙指导下,现在上位机64位程序,用不了MX-Compolent所以用Socket 以太网传数据给PLC,vb.net 要怎么写发送格式?按照度娘搜的格式不行呢。。。
cvlsam 版主在吗?求教啦。有代码最好了。。。

网友A:
打开三菱手册,找到你准备使用的协议的报文,然后照着发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虽然都是这么说,但是实绩操作了还是不行的。也给你赞一个吧。。。

网友B:
要采集plc数据呢?  到云端还是MES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采集数据,是发送一个数据给PLC。 因为MX-Compolent用不了,所以用Socket方式,给指定PLC软元件地址传数据。
目前的疑惑是:不知道发送字符串的格式,也不知道通信设置要如何设置。。。

网友B:
道理一样。云端或者电脑远程读写plc数据
用个远程模块也可以,有对应的OPC API之类的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没有其它模块。只有网线一条,哈哈。。。只要知道传输数据格式和通信设置就可以了。还在查手册。。。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三菱做服务器,走mobdus tcp通讯 这是协议格式所在地址:https://www.cnblogs.com/SpencerRasp/p/7156467.html
已测试过,结果OK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老铁。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用了三菱的MC协议。主要是和PLC通信的格式BIN和ASC转换这块儿出了点问题,导致格式总是不对。

网友D(2021-03-24):
大佬,方便加微信聊一下过程吗? 我也遇到问题了 微信13379523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