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对PLC接线提问,这样接线可以吗?

楼主(2021-02-01):
趁着放假,学点PLC,新买个PLC来学习。
PLC 品牌,韩国LS ,型号:XBC-DR60EX
我想 输入端 P23 通过按钮开关, 点亮 输出端 P57 的灯泡,我能否这样接线,麻烦看下我简陋的接线图。

网友A:
图没传上来

楼主:
还有个疑问,输出点右下角,有 24V 和 24G 两个标识,是不是 PLC 设备本身 就提供 24V 的直流输出?

网友B:
。。。。。初学为什么选这么冷门的品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指导下

网友C:
灯泡是24V的,而且功率很小是可以的;如果功率太大,你PLC上外供的DC24V电源容量不够就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的你回复,我主要想问下就是接线方面,是不是正确,会不会烧坏

网友A:
看看随机过来的接线图或者该系列的硬件手册,上面有说明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你的灯泡功率<5W,没有问题,不会烧;

网友D:
正常学习的话 是用继电器之类的测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个疑问,输出点右下角,有 24V 和 24G 两个标识,是不是 PLC 设备本身 就提供 24V 的直流输出?
是的,这是PLC向外供应的24V电源,可以供输入信号使用,不过电流只有几百mA,所以一直在强调灯泡的功率大小;

网友E:
线路没问题,只是功率匹配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F:
不建议这样接,这不是标准接法,看说明说接最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