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1):
自己用的是PLSY指令,想问一下最大的脉冲能输出多少,刚设置的达到10万了,但程序报错,说无效指令,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指令对输入的脉冲数没有限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用的是PLSY指令,想问一下最大的脉冲能输出多少,刚设置的达到10万了,但程序报错,说无效指令,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指令对输入的脉冲数没有限制?

16位指令限制 :

32位指令限制 :

無限制 :

网友B:
10万是100K,PLC的具体型号是?

网友C:
是脉冲频率还是脉冲数量?
数量请用32位的,16位最大值为32767;
频率的话先确认好你PLC支持的最大频率是多少;

网友D:
都没有好好看手册,人不是电脑,肯定记不了这么多。。

网友E:
我目前用32位指令,定位指令16位基本绝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目前用32位指令,定位指令16位基本绝缘了

看看你这贴回的什么东西.....除了积分,你基本上也没啥出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