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1):
如题,请教一下

网友A:
这个看你启动方式,重载的话都不建议。

网友B:
应该可以吧

网友C:
如果假设普通电机可以的,那么变频电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D:
应该没问题吧,只要不是重载,

网友E:
没有什么不可以。

网友F:
好像不可以吧。

网友G:
我做方案那个315KW的油泵电机都是星三角启动,你这个才多大?

网友H:
如果你变压器容量够大,直接启动都可以,更别说星三角

网友I:
可以的,我做过,不过负载是风机。

网友J:
直接开都没事,我们这里110的电机就一个三菱600的接触器直接启动!

网友K(2021-06-14):
直接开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