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端子选型问题!

楼主(2021-02-01):
请教一下,大家在选PLC转接线的时候都怎么查PLC转接线和端子台的对应关系?

网友A:
官网下载选型手册或者直接找接线图再选择

网友B:
没有合适的,就PLC针脚和端子排一对一按照PLC脚位接。

网友C:
这东西选好也不容易---线的长短
对应关系还是比较容易关联
就比如64点输入模块
是32*2的模块,还是64*1的模块
选配端子台用64点的,还是32点的,或16点的,8点的
中间要不要分线台?

输出的选择更多了,继电器/晶体管、NPN/PNP.....

选用这种方式要有时间布局规划,省钱,校对也基本省了,出活
但线的长短不合适就麻烦了,或者够不着,或者线槽满满的

网友D:
有对应号码啊

网友E:
选型样本中会有的,而且现在有不少国产专门做配件的,也可以选择国产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E:
支持国产,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