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1):
MTS  FLEXTEST SE  美特斯疲劳试验机控制器白屏怎么解决?

网友A:
1、质保期内质保。
2、质保期外质保,挨售后狮子大开口更换主板更换屏幕,索要本机售价的50%以上的修理费。

第二条肯定要请示领导,领导敲定拒绝挨宰,扔了,用国产货替代检测。最后发现要是用国产超值货替代检测,达不到外贸订单上合约约定的检测标准要求而丢单,丢西瓜捡芝麻,利润损失更加巨大,无奈必须挨宰,指示送修。

所以,质量检测体系里面的设备,有时候会关联到订单利润,无维修经验的强烈不建议自行拆修,除非获得领导授权。

网友B:
保险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保险正常

楼主:
判断为CPU板故障,下图这块板子

网友C:
白屏检修一下背灯(亮度、对比度控制部分)、不能解决的话送修厂家挨宰

网友D:
楼上正解!白屏肯定是亮度过高,但不一定是没有信息显示,只是因为白屏看不到而已。

网友E:
液晶坏了 主板有些控制元件坏了都有可能。不可能只有亮度过高一种可能性了。

网友F:
有个电压不正常了,芯片不一定能买到

楼主:
回复 网友F:
能说具体点么,谢谢!

网友G:
找个民间工控电气维修的,修一下就好了,应该很便宜吧!

网友F:
回复 楼主:
没办法具体,要不去看我修一台白屏的帖子。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正常时该机是连接电脑工作的,白屏后电脑也连不上了,我想应该是主板有故障了,而不仅仅是屏的问题

网友H:
没办法,这种只能等着挨宰!
其实有些公司就是定价高,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正常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