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1):
前两天在抖音上看到可以用编码器来控制伺服电机,实现完全定位同步的视频,刚好现在手边有设备。
编码器:E6B2-CWZ6C   600P
伺服放大器:MR-JE-70A
伺服电机:HG-KN73J-S100

实现方法:CN2接口  3/46/42---0V
                  12/20-----24V
                  A-10
                  B-35
这样可以实现编码器转动,伺服电机同步转动,并且方向可以同步。

但是我的编码器是600P,放大器的最低每转脉冲数为1000P/r,不能实现同步转动。

查看论坛内的其他帖子,说可以通过调整电子齿轮比来实现,要怎么调整。请大神教教我。

网友A:
PA05设成与编码器分辨率相同的600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最低只能是1000,所以看看调整电子齿轮比是否能实现同步。不过电子齿轮比的设置方法看了一些教程,还是云里雾里的,不太懂

网友A:
那就通过PA06  PA07设定电子齿轮比;

网友B:
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公式,编码器分辨率对应分子,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数对应分母,然后约分一下就可以了

假设分辨率是10000,你现在要的脉冲数是600,那么约分后就是50:3

50是分子,3是分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