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程序问题

楼主(2021-02-01):
请问Q1.0能否输出1

网友A:
我個人認為Q1.0可以為ON。

网友B:
C1应该会ON一个循环。

网友C:
为什么不把Q1.0的运行信号作为清零

网友D:
Q1.0中的S等同于SET? 就有输出
就是个OUT,输出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B:
欧姆龙的软件,模拟太方便了。。

GIF,自己点开

网友E:
回复 网友B:
优秀!

网友F:
西家的可能不能.你可以试试.

网友G:
我认为不能输出。

网友H:
海为的 三菱的都测试了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海为的 三菱的都测试了一下
把2-3条上下倒一下试试
指令结构执行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西家的可能不能.你可以试试.
如果不行,那西家的指令真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C执行了2次
楼主用的PLC可能就是这样执行的了

网友I:
楼上的三菱和海为的都是百分之百可以的,毋庸置疑,但是楼主西门子的就不一定的,只能说实践出真知,上机测试句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J:
怎么不能输出,完全可以.

网友K:
西门子的的确不能输出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K:
西门子的的确不能输出啊
看来楼主的PLC不是西门子的?

网友D:
所以能不能输出还而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