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哥abb变频器 20.12使能信号丢失咋整…是因为哪里

楼主(2021-02-01):
各位老哥abb变频器 20.12使能信号丢失咋整…是因为哪里设置错误了吗帮看看谢谢老哥

网友A:
是不是DI3没有满足工作条件

网友A:
把DI3和24v用短接线短接一下,看看变频器能不能启动,如果能启动,就是外围电路控制,你好好查一查,要是不能启动,恢复出厂重新调一下看看怎么样

网友B:
是不是这个原因呢。我看到你显示本地,面板启动试试.

网友C:
故障说的很详细,说明书都不需要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