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1):
咨询老师一个问题,台达plc485控制变频器,我想更换别的品牌的变频器,因为品牌不同,控制字不一样,另外原来的保护电路也比较繁杂,我不想改动输入点,能不能在程序上加上一个空余的输出点,让新换的变频器用这个新输出点控制变频器的启停,这样能不能实现啊?谢谢老师

网友A:
那你频率信号?也不用通讯控制?

网友B:
控制启停 端子控制无所谓了、

网友C:
原来RS485通讯现实的功能是啥?启停控制?调整运行频率?读取转速信号和频率信号?
还有一个最关键也是最致命的安全性的问题,如果你用新输出,你之前的安全监测和控制系统还能生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频率都用外接电位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485只控制启动停止,用一个输入点,上升沿下降沿控制

网友D:
如果原变频器全部是通讯控制,楼主加着这个点可以控制启停,其它的要全手动,如转速。原变频器有点控制,直接用这个点,或者用这点控制中间继电器,继电器再控制新变频器启停。其它还得手动调节。

网友E:
只是控制开停,随便找个开关量的点控制个中间继电器来控制变频就可以了

网友A:
先确认好改用外部控制对你的安全保护系统没有影响;
频率外部给定,运行信号也外部控制那通讯就没什么用了;

网友F:
输出点控制启停,调速用外接电位器,这样控制变频器是可以的,但要看看通讯时还有没有用到其他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讯逾时不知道会不会报错从而停止运行

网友G:
回复 楼主:
如果程序里有用到通信报警控制信号的话,有可能出现主机停机的情况.

网友H:
变频器,如果不是总线控制而是采用485通信,我都是运行控制信号端子台给定,速度信号等等采用通信控制——通信控制运行一旦在升降机场合,搞不好会冲底或者撞顶,因为通信受干扰通信失败到变频器停机有一个响应时间(一般是1S~3S),此时间足够变频器干坏事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变频器,如果不是总线控制而是采用485通信,我都是运行控制信号端子台给定,速度信号等等采用通信控制——通信控制运行一旦在升降机场合,搞不好会冲底或者撞顶,因为通信受干扰通信失败到变频器停机有一个响应时间(一般是1S~3S),此时间足够变频器干坏事了
无论是总线控制还是485通信,当然,485也是总线控制方式之一,只要采用通讯控制都存在一个问题,即参数都是靠写入或者读取,更改状态需要重新写入状态,因此才会造成通信中断变频器仍然无法及时停机(原因在于变频器需要重试通讯连接),你之所以说1S~3S,因为大多数现场工程师都喜欢采取默认参数而通常不会去关注通讯重新连接时间以及次数的参数设置,因此采用通讯的变频器控制必须做好通讯故障监测,这个一般菜鸟是不会做甚至于根本不会考虑到的,通常的做法是使用变频器的数字量输出来判断变频器的状态,使用心跳来判断变频器的通讯状态,一旦发生问题就会采取其它来中断变频器的运行。
当然,现在很多变频器已经支持内部编程,一些基础的判断完全可以在变频器内部编程来解决。

网友J:
回复 网友H:
通讯外加独立启停信号,看到许多成套设备都这样做,我也习惯这么干。变频器通讯丢失时间我设置一般200mS,基本能保证4台内的响应。

网友E:
变频开停我喜欢用端子控制,稳定可靠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