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1):
看到网上很多评论都说凸轮执行机构更加稳定,相对于气液,模组等一些需要电气配合的执行机构,如果是你,更喜欢哪一种呢?

或者说在设计中,你会优先选择哪一种?

又做了一年机械设计,凸轮使用的是越来越少了,气液,模组标准件采购和安装都很方便,唯一一次用了凸轮还是小型的钢丝折弯机,其余都采用气缸,液压,伺服,步进等等

网友A:
实际设备是,能用电气实现的,绝对不复杂化机械。

毕竟机械搞起来贵

网友B:
凸轮的效率远远超过了其他的设计,尤其在CT需求极短的设计中都是凸轮,但是设计难度比较大,前期投入高,非标不大适合因为可能就做几台

网友C:
能用电子控制系统解决的,一般都不做机械结构了,因为厂家追求利润最大化。一块电路板上一堆的半导体电子元件,和一套金属机械结构成本对比最直观了,尤其复杂的金属结构还得加工还得要有经验的技师安装调试。

比如乘用车领域,机械手刹基本逐步开始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电子手刹,你说电子元件不稳定?那一台PLC还能用个十几年而不坏呢。

网友D:
根据实际需求,各有优势

网友E:
凸轮控制起来简单,对机械设计要求高,而且机械设计出来也保证不了没问题,所以现在都是堆电缸、伺服;

网友F:
我们公司做的机器都是自己公司用的,我的理念主要是简单、可靠

但有些做设备卖的还要考虑有卖点,一个机构可以搞定的话,弄个伺服感觉就不一样了。

网友G:
凸轮(含电子凸轮)能完成的控制还是比用电气件控制的要简单。

网友H:
凸轮用起来感觉可靠性比较强的,堆电气元件的话,感觉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