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1):
一个0.4千瓦的小变频器,上电5个8指示灯全亮,初始化正常,然后显示参数,按移动键各显示参数能自由切换,远程本地指示灯闪烁,按prg键进p0,p0后面的0闪烁,再按进入键进不了子菜单修改参数,包括进p7密码参数,p0至pe都能显示就是进不了每个参数子菜单修改参数,排除进入键信号没给到cpu,因为每个p后面的数字会闪烁,我一按进入键数字就停止闪烁一次,有没有前辈给个思路。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这种变频器,跟楼主说的情况一样,牌子叫“通佣”面板上都可以调出参数,但不能进入修改,仿台达VFD-M型的。故障是按启动过电流,换IGBT管修复后又原样装回去,现在正常使用中,但参数调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这种变频器,跟楼主说的情况一样,牌子叫“通佣”面板上都可以调出参数,但不能进入修改,仿台达VFD-M型的。故障是按启动过电流,换IGBT管修复后又原样装回去,现在正常使用中,但参数调不了。
我这现在远程本地灯闪烁,按说明书是端子起停,但无论s1到s4接24伏端子都不启动!外接电位器调电压或面板电位器调电压都正常,频率不断升,就是没输出!不知道是不是eeprom数据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