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1):
问题解决了,版本兼容问题,也可能是驱动什么的,把wincc换成7.4+SP1就可以,或者还是wincc7.4,再装一个博途V16也行

给大伙一个经验吧

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系统是WIN10企业版,MSDN上下的,WINCC版本是7.4,PCACESS SMART是V2.3,刚全盘格式化后新装的系统
以前也用过这个组合,今天一个新项目遇到问题了,通讯不上,具体见图

可以看到OPC已经能够读取到PLC数据了,而且WINCC显示OPC也正常,但是画面上是通讯中断,求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A:
画面连接的是什么?

网友B:
。。。。。看那个握手标志确实连接上了,画面怎么就不能显示了?

         那个框要显示的是什么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那个握手标志确实连接上了,画面怎么就不能显示了?

         那个框要显示的是什么变量?
连接的变量就是opc里测试的VD0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应该啊,你既然以前做过类似项目,对比一下以前的项目组态,看看哪里有错。

网友C:
数据格式有问提吗?
WinCC直连smart走TCP通讯不比OPC简单些吗

网友D(2021-08-08):
用SIMATIC NET 很方便的,PCACCES容易发生软件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