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1):
供电结构:10KV电网-变压器-工厂内部配电房-分配到各个车间,

甲方:供电局电表和自己的对不上,相差不少,想法是,分配到每个车间的电量分别添加一块表计量,最好统计计算。

------------------------------分割线---------------------

不知道有没有便宜的,施工方便的方案?

要求也不高,能够统计每条线路的电能,实时功耗这些最好。

造价当然是在好用能用的前提下越便宜越好~

楼主:
好像可以用远程采集模块,然后上位机组态软件搞定?

不知道论坛的大佬有没有玩过?远程采集模块好像都是RS485居多

网友A:
上安科瑞能耗表,再485把各仪表采集回来,进HMI或上位机做报表

网友B:
内部测算不需要计量认证,用智能电力仪表比电能表省钱,现在电力仪表价格被压得很低了。
老柜子的电力仪表,如果甲方允许换,安装孔和电压、电流线能利用上。如果遇到本身就装有智能仪表的柜子,只需要敷设通讯线和找手册可能就解决了。

网友C:
先确认你们的表是否准确再考虑其他

网友D:
应该是高压侧计量的,含变压器损耗的,还是说服甲方别折腾了,供电要收你多少就是多少,以高压计量柜的读数为准吧,让机电每月定时去抄表。

网友E:
我们公司前几年做的能管系统,用的电力仪表,走485通讯,原来柜子有电流表的就串进原来的电流互感器,没有的再加电流互感器

网友F:
读表时间差产生数据不和很正常,核算电费分摊就是了

各个读表带通讯,集成读表
不带通讯就加(换)装带通讯的就欧了

网友G:
劝楼主劝业主搞搞玩可以,算是监控一下.
电能还是在接口计量吧.不行就换更好的表.
第一各个点计量加起来没有估计损耗.上游下游不好说.
第二别想着便宜,要跟人家较劲,必须过硬的表记.你的表记不经过计量检测,根本不能用来交易核算,不能采信.

网友H:
采集数据不是困难的事情。

网友I:
你就别想追上国网的计量表了!你看看尖峰平谷 有功无功 都加起来 还有基本电费 还有水利建设 啥的 你是算不清楚的 你以为是居民用电?
他们都说不清。我以前也这样想低压端加起来总是差几万度 变压器不可能损耗那么多。 后来换了0.2s级计量一模一样的计量方式。他们电价是可以浮动的!

网友J:
不知道是啥时的提问了     只是考核计量目的?简单捷径  订购0.2级穿心互感器  电流比稍高于实际电流就行  实际工作电流低于80安的可采用直读表  这是最简单可靠的 安装简单 而且不会有多大差错

网友K:
我也正准备做这个工作,选了个施耐德PM5350P,就是价格太高,要四千多

网友L:
如果对计量有疑问的可以向供电局提出校验计量表。
正常来说误差不会太大

我想内部就算做一套计量装置,最后出现误差又能怎样?人家也不可能按照你的来!
就方案来说装带有通讯功能的电表可能是最省钱的,但是互感器电表布线安装下来也还是要几千块钱的。

网友M:
我们公司是人工抄表,高压侧的计量就跟供电公司的数据差了很多。后来发现是 我们高压侧的技能表接线错误,少接了一根相线(听电工说的),接线接好后,偏差就小了很多。

网友N:
5楼正解,这种高压和低压中间的悬殊还有补偿等,你不太可能计量很准的。总而言之,别把自己搞坑里去了。

网友O:
我们做过这样的项目,很成熟的技术了,把电能表通过远传模块上传到上位机,自动生成表来记录,成本也不高,就几千块钱。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醒,

客户本意也就是感觉电费有点多,想做一套系统来监控管理。

节后去看了现场再说,估计分配到每个车间的线缆是没有电表的,

工作量预估有:
1.分线电表增加(考虑选型的问题,电表专用通讯?485数据采集?是否通过串口服务器《就是通过网线?》?)。
2.上位机的选择(是普通触摸屏,还是上位机软件,例如:力控?D版不要钱{考虑内部使用,只是看看而已})。

当然,都是为了赚钱,成本如楼上所述几千块,收1-2W块钱,干一个星期,还是可以的。

网友P:
供电局计量大多数是高压侧进线柜先进计量柜,因是贸易结算,表计都是要进行强检的而且对表计精度也有要求,若要做能效平台,方便统计各台设备的用电情况,互感器和表计精度不是要求多高,且投入成本与精度要求也不一样,每台设备要配装电流变送器

网友I:
回复 楼主:
要干活只能趁假日 或者安排停电 这活说着简单安装互感器那叫一个麻烦 一般情况下高精度的互感器都是闭口的。这意味着你要拆掉原来的主线再穿进去主线!要是铜排或者大电缆又没有安装空间那叫一个难弄!一个上午你也安装不了几个。

网友Q:
回复 楼主:
要带通讯. 厂区大,485通讯线的铺设也很麻烦. 各车间有以太网的话 可以考虑进以太网.

网友R(2021-06-14):
高压电动机液体电阻启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