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世力士乐变频器与文本器modbus rtu通讯,这样对吗?

楼主(2021-02-02):
变频器型号,FSCG05
大师读频率正常,就是写频率失败无响应,如图我设定频率参数设置请问哪里不对了?

网友A:
类型那里是不是要设成6X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型那里是不是要设成6X
没有6X选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类型那里是不是要设成6X
4x类型本身就是保持寄存器选项,应该是可读可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型那里是不是要设成6X
没有6X选项呢
用第三方工具测试一下变频器,看看给定频率是否OK

网友C:
把局号,寄存器个数改成2,是不是类型就有6x了。另外就是变频器的频率值是几位数的。屏要发送相应位数的数下去。

网友D(2024-02-17):
我看了一下说明书,设定频率是2H,你地址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