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2):
请教个问题,modbus RUT其中有个从站掉线轮训不下去该怎么写才能在发生故障的情况下也能轮训呢?

网友A:
超时或者通信异常,该站故障标志ON,切换到下一个站。

下一次轮训判断是否该站上次是否异常,如果连续N次就直接跳过。

网友B:
故障了就不管他直接开始下条指令,我都是这么写的

网友C:
主站设计一般都要考虑:
1.尝试次数,一般就是一次不成功,再试几次
2.恢复间隔,多次不成功, 忽略,直接跳下一个.然后过一段时间再回来试试.
当然设计更好的话,会逐渐拉长间隔.
不要都按正常去处理通讯,通讯一定要考虑异常.
曾经有一家著名的产品,竟然在通讯几次收不到后,就不管从站了.需要重新复位才会想起来和从站联系.这是不人道的,我们要做到不抛弃不放弃.

网友D:
用的较多的是定时循环,利用PLC内部特殊位10ms或100ms脉冲。下位机一般占用50-100ms就能正常连线。

网友E:
用一下组态软件做Modbus主站,挂几个从站,实际测试一下就知道机制了。

网友F:
无done信号&故障字非零,强制下一段查询!

网友G:
我们一般用定时器轮巡,比定时100ms,5ms第一台,15ms第二台,……,95ms第十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