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2):
各位大佬,plc的指示灯全部不亮了是怎么回事儿?接通电源的瞬间亮一下就都灭了!

网友A:
本身PLC电源故障,PLC本体电源短路,电源接通瞬间保护了

网友B:
别的不接,只接个电源看看。不亮就是需要修了。

网友C:
电源灯都不亮找电源啊

网友D:
估计电源板坏了;

网友E:
电源肯定出问题了!

网友F:
肯定是电源问题,先查下PLC供电电源是否完好吧。供电没问题就是PLC有问题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F:
亮一下,一般都是电源问题!

网友H:
输入点用的PLC电源吗?

网友I:
是什么电源的plc?24v的,用一个新的或者其他机器正常使用的开关电源供电看看还有问题吗?问题依旧说明plc本身有问题。没问题说明原设备的开关电源输出部分存在短路。220v的同理,断开原来接线,用个插头接上看看。

网友J:
如果是三菱的,运气好的话是外部短路造成电源保护,运气不好的电源需要换

楼主:
回复 网友I:
好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