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2):
用过基恩士 松下的  只能检测凹凸变化, 现场想检测设备的轴向运动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A:
如果移动范围在你用过的凸凹传感器范围之内还用它就是了

网友B:
接触式位移传感器,如果用激光的,不稳定。

网友C:
是呀,就是位移传感器。位移距离有长有短,任选。

网友D:
短距离我用那种电涡流传感器,我以前用的15mm,精度1微米

网友E(2021-09-27):
回复 网友A:

要用这种模拟量的才可以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光电的不可以吗?

网友F(2022-01-26):
有光电的、高频涡流的很多种,速度慢的还有LVDT也可以

网友G:
精度,精度,精度

网友H(2022-04-13):
回复 网友D:
恩恩嗯,是的,电涡流精度很高,非接触式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F:
嗯,可以关注一下我哦

网友F(2022-05-15):
回复 网友H:
你需要了解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