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A变频器偶尔出现GF故障,GF是接地故障

楼主(2021-02-02):
维修一台MQA变频器客户说用一会停机,从新上电后运行一会还是停机,观察报警GF故障,GF是接地故障,断开电机,上电后过一两分钟出现gf故障,复位后正常启动输出正常。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检查一下检测电路有没有问题 再不行就发我们维修 广州华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15820285067

网友B:
好歹上个驱动板高清图再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B:
看不清楚,VCE检测触发应该是过流,你看看互感器左上,右上,还有下桥驱动光耦旁的,那三个光藕是什么作用!某些国产品牌互感器和电流检测出现问题也会出现这个故障,比如富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这三个光耦的报警是puf 保险丝熔断,SC 负载短路和RR 制动模块故障。

网友C:
右下角三个是电流传感器吗?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B:
看看故障记录参数吧,这个多少还是有参考意义的,比如故障时电流大到显示上限,那是VCE触发的,大到离谱,那就是互感器输出不稳定!你这个机器应该好搞嘛,连IGBT都不用拆就能断开DC+供电,直接给开关电源供电,驱动走一遍,开关电源各输出过一遍,应该就找到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师傅,gf故障是在没有带载的情况下出现,有时候一上电就出现,有时候待一会出现。不报警时启动变频器正常,输出电压也正常,这说明驱动和模块应该是好的吧,我感觉,所以请教一下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B:
唉,互感器先换看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