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2):
这边有个灯在报警时会以红灯按不同频率闪烁,我要通过传感器识别它闪烁的频率,从而通过不同频率来判断报警类型,请问有什么传感器可以识别红灯的亮和灭识别频率,谢谢了

网友A:
我觉得吧。。你直接把报警输出IO接到你的输入IO去,更可靠,成本更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是测试设备,产品是成品,没有报警输出IO的,我是要判断每个产品各个状态灯闪烁是否正确。

网友B:
有显示数值的指示灯呀,直接显示数值对应报警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台是测试机,测试对象是成品工具,这个工具的报警灯是靠闪烁频率来区别的。

网友C:
不用区分亮度颜色吧.就光敏传感器就行啊.再加个计数模块.

网友D:
一,有光纤色标光电,应该可以用。二,红灯接线处并个中间继电器,或者直接用计数型继电器,直接就能得到计数值。

网友E:
加个互感器可以吗?

网友F:
把这个报警灯接到继电器线圈里,原来的灯和你的控制从中各取一路信号就好了

网友G:
闪的频率大约在什么范围内?

网友H:
这应用够可以的

网友H:
期待楼主解决问题后的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G:
0.5s左右 ON OFF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区分亮度和颜色,只要能灵敏的区分到亮和灭的变化,然后看变化的间隔

楼主:
回复 网友D:
测试对象是成品,所以只能是不接线引线的,非接触式感应的,我只用感应亮和灭的变化间隔用色标是不是大材小用了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互感器,我这边是要能感应红灯的亮和灭的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G:
频率是变化的,最快亮和灭切换应该不快于0.5s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区分亮度和颜色,只要能灵敏的区分到亮和灭的变化,然后看变化的间隔
那就光敏自己做吧.很简单的.现成的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E:
回复 楼主:
互感器有直流的也有交流的,后边电路就是匹配问题,再就是采样问题,用其做过断线检测,也是不许动这儿不许动那儿。

你这个问题用光敏件好些(要空间足够),同样后边电路匹配自己做一下

网友I:
真的是奇葩,没有IO点吗,要去感应红光的频率。

网友J:
光敏传感器如果能做,最简单,如果光敏传感器不行就颜色传感器,成本略高。仅此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I:
测试对象是已经成品了的工具,测试目的是看这个工具的报警闪烁是否正确,而且是产线测试,不可能每个成品先拆后接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测试对象是已经成品了的工具,测试目的是看这个工具的报警闪烁是否正确,而且是产线测试,不可能每个成品先拆后接线
如果这个产品是自己生产的,是不是太没自信了

应该是进来的产品做质检,弄个光感检测工装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差不多,是给客户工厂做的成品检测设备

网友K:
要看你的闪烁频率在多少范围,如果是频率太快的话,光敏开关的响应时间不一定能达到。

网友L:
用光敏三极管加单片机加LCD

网友M:
合适波长的光敏三极管+滤片效果最好。

网友N:
用颜色传感器吧,其他感觉都不靠谱!

楼主:
已解决,选用的led光源检测光纤放大器,灵敏度也很高,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