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2):
510V电压正常,10v正常,15v正常,继电器更换正常,100v1UF电容正常,此处电压46.7V维修进入死胡东,请教谁有电压检测电路或者谁修过此故障,修好红包

网友A:
参数显示母线电压510V?那说明电压检测没多大毛病,最多不准,这个电压一般都不会报欠压!三相输入检测触发?主回路继电器有辅助出头触发?充电电阻2端有电压检测?

楼主:
继电器吸合正常,也换过新的,昨天检查过,现场没有三线电源,用变压器转380接通电源,报警输入缺相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拿去接三箱电还是运行断电,然后上电报PLU 报警PLU两个15欧姆电阻两端取样的吗

网友A:
又不是厂家的,谁记得板子咋样!你每个插线的接头都看看是它做什么的,不就知道了有哪些保护了!检测电压都对了,总不能主板出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继电器吸合正常,也换过新的,昨天检查过,现场没有三线电源,用变压器转380接通电源,报警输入缺相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拿去接三箱电还是运行断电,然后上电报PLU 报警PLU两个15欧姆电阻两端取样的吗
没怎么看明白,运行断电 就是说不运行不报PLU,运行才报PLU?如果是这样,先按AlsacePMuhLG说的检查,如果没问题检查主滤波电容容量。

网友C:
运行报警PLU就是风扇坏了

楼主:
风扇是好的,单独接24V没问题,或者把风扇去掉也一样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运行时黑屏,然后重启显示PLU

网友E:
开关电源有问题,把采样电阻看看阻值变大没,顺便把开关电源所有电容都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运行时黑屏,然后重启显示PLU
8楼龙在天VJSseI说的有理,也可能带载能力不够,先把电源部分电容换掉再说。

楼主:
供电P=505V FU8.06监控505说明欠压检测正常,继电器辅助检测电路没有查到在哪里,主回路继电器有辅助出头触发?充电电阻2端有电压检测

网友A:
运行才报,哪个电路电源供电有问题啊!

楼主:
电源不分检测电压都正常,10.5 5v E10 1UF100v电容正常,两端端将近47v,24V电压22.7v也基本正常,检测电容330UF,有227UF 更换后故障依旧,输入缺相保护被锁了,不能进入参数,没办法修改。现在是用的单项变380测试,测试后接入三相还是运行点动都报警

网友A:
静态电压正常不能说明什么,启动的时候负载会增加!24V才22.7怕是不正常吧,大多数机器还要带风扇,无负载的情况下,大部分都是高于24V的!

楼主:
怀疑运行时过流,驱动电路问题,PLU只是断电重启出现的假象

网友F:
回复 楼主:
应该是驱动电路问题,可能是上下半桥同时导通把直流母线电压拉低保护

楼主:
结束:模块坏几把了,瞎子点灯白费蜡了,直接950块钱换了台新的,早知道这样不费那个劲了

网友G:
西林的还有这么难修的啊 都是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