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3):
变频器厂家和软启动厂家都把风机水泵负载说成是轻载  对吗 我认为这才是重载 相反他们所说的重载 我感觉是轻载。

网友A:
个人感觉还是要看带不带背压启动,带了很大的背压就认为是重载;泥浆泵我也默认为重载

网友B:
轻载重载确实是又区别的。风机水泵确实是轻载,重载就是拉丝机等上面用的。其实重载和轻载就是重载是轻载的多一个等级单位。

网友C:
也是要分类型的,深井泵是水泵,属于重载型;
罗茨风机也是风机,同样也属重载;

网友D:
个人觉得如果是离心泵就一定是轻载

网友E:
水泵最常见的是离心泵,就按照这个的特性来描述,用“一般”属于xxxx来描述,遇到特殊的要根据实际的机械特性去选型。风机种类也是很多,离心式、轴流式的是风机,罗茨鼓风机也叫风机,机械特性根本不一样。
选型的人如果弄不懂负载、机械的特性等问题,就别下手了,找厂家的技术支持咨询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还是要看带不带背压启动,带了很大的背压就认为是重载;泥浆泵我也默认为重载
一度以为泥浆泵抽泥水为轻载,上过一次当,45KW软起带不动30KW电机,启动背压太大,电机严重过载,后来只能用55KW软起替代。
其实水泵分很多种,一般离心式清水泵的确是轻载,我经常用3.7KW变频器带4KW电机,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接触了太多的风机水泵启动控制 感觉启动都很困难  如水泵带压启动 偏大一点的风机 总之十几千瓦以上即使是星角启动或降压启动都显的吃力

网友G:
风机泵类变转矩特性的,算轻载。潜水泵,罗茨风机算恒转矩负载。

另外大功率的风机也要使用恒转矩控制特性。

直起,就是空载也是大电流的启动呀。和变频调速不一样的。

网友H:
实在是真的搞不懂,能不能尝试一下直启,然后观察启动电流?再看马达的铭牌上的额定数值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实在是真的搞不懂,能不能尝试一下直启,然后观察启动电流?再看马达的铭牌上的额定数值对比。
降压或星角启动都困难 直启不是更困难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实在是真的搞不懂,能不能尝试一下直启,然后观察启动电流?再看马达的铭牌上的额定数值对比。
降压或星角启动都困难 直启不是更困难吗?
有些情况下,直启比降压启动容易。

网友G:
其实这个问题也没必要纠结。大功率的,就按恒转矩控制来选型即可。比如,55kW以上的风机泵类,就按照恒转矩的控制方式选型和使用,启动状态会更好,更轻松。不就是变频器比电机容量大了一档嘛。用起来更省心。

网友I:
要区分重载启动和运行重载。通常定义的重载是指连续运行在满载功率,风机只是在启动时为重载正常运行时就为轻载。

网友J:
分类吧,按类型和使用环境定义,不是更实际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区分重载启动和运行重载。通常定义的重载是指连续运行在满载功率,风机只是在启动时为重载正常运行时就为轻载。
确实是这样  水泵应该定论为重载 风机确实是启动时很重 正常运行时有所减轻  但也没减多少 特别是几十千瓦的 除非电机配套时人为加大一挡 不过谁也不愿多花那笔钱

网友K:
水泵应该定论为重载(此处先规定为普通离心泵,深井泵、罗茨泵不在范围内)?怎么样个重?难启动?还是比同功率的恒转矩类型的重(比如说:输送带)?

网友L:
风机倒还好一点,如果是大的管路也吃力
水泵我个人认为还是要看扬程和启动时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L:
风机倒还好一点,如果是大的管路也吃力
水泵我个人认为还是要看扬程和启动时的压力。
我接触的基本都是消防用途的风机水泵等   都是全压的 。生产生活的 很少

网友M:
大风机,星三角启动一般配风阀一起使用,启动时关闭风阀,运行起来打开风阀

网友N: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实在是真的搞不懂,能不能尝试一下直启,然后观察启动电流?再看马达的铭牌上的额定数值对比。
降压或星角启动都困难 直启不是更困难吗?

能说出这句话说明你完全不知道星角启动是做什么用的
学过电工基础的人都知道,星形启动的时候,力矩很小

网友O:
如果说起动过程中的负载大小,风机水泵是轻重载,离心风机与水泵,阻转矩是随着转速的平方增加的,转速低阻转矩小,刚起动是轻载。随着转速上升,阻转矩很快上升,因此就成重载了,许多场合在减压起动状态,转速很难达到80%。

楼主:
大家有机会接触一下用于消防排烟 消防水泵之类的风机水泵启动时情况

网友P(2021-10-29):
回复 网友F:
我想问问生活水泵房的水泵选用变频是选同功率风机水泵型的变频,还是要大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