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3):
遇到个问题,PLC与单个从站通信是正常的,单连接超3台从站时回出现异常,但在电脑插个串口模块,PLC与从站通讯又正常了!这个怎么解决
需要加485中继吗?

网友A:
这个碰到过,就是挂肉的说法.
论坛有个帖子讨论过.应该是接地或者不平衡的问题.或者终端电阻?中继的话,用在远距离高速率,一般不需要.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3124&page=1#l3129403

楼主:
现在又遇到个问题自由口通信,昨天重新接了一下线,不需要在插电脑端了,工有12块D519MG流量计, 现在的问题是连到第7个D519MG流量计,PLC发送了数据,但流量计端没有数据返回(前6个是正常的)!!程序是用SCL来实现流量计地址偏移的,也就是说程序是一样的,只是偏移地址不同!!这个和连接站点多少有关系吗

网友B:
有些通讯机制对于串口连接数量是有限制的。

网友C:
程序贴出来看下

网友D(2021-03-05):
模块不稳定导致通信异常,已经解决